pspice仿真射频功率放大电路中,方波通过LC谐振选频未变成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23-03-02):
背景——如图所示,我在Pspice中建立了一个由高频小方波信号460Khz驱动开关管的E类射频功率放大电路,此小信号经过功率三极管IRFP460后放大为高电压方波信号,如图中蓝色曲线所示,现在我想通过LC谐振选频得到460KHZ的正弦波信号,参数已经在理论上计算完毕,实际电路也已经得到理想正弦波,现在想建模进行多种情况下的仿真。
问题——当方波信号进入选频电路后,依然表现为方波信号,仅仅除去了直流成分,如图中绿色曲线所示,并没有显示出预期中正弦波的样子。是因为参数原因还是本身仿真原因?
个人思考——是电路仿真本身无法模拟谐振选频的规律吗,如果一定要做这种选频的分析的话,在仿真上可以用什么方法代替或者解决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感觉是原理图中元器件参数的设置问题 因为不算那种错乱的失真

网友:
PSpice能够仿真从简单和复杂电子电路,电源系统到射频领域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