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常用的晶振选型

楼主(2023-03-02):
近年来,晶振一般叫做晶体谐振器,是一种机电器件,是用电损耗很小的石英晶体经精密切割磨削并镀上电极焊上引线做成。这种晶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给他通电,他就会产生机械振荡,反之,如果给他机械力,他又会产生电,这种特性叫机电效应;还有一种采用石英晶体的振荡器称为晶体振荡器。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晶振的封装尺寸朝着小型化发展,例如便携式设备需要对封装有严格的要求。晶振的封装分为SMD贴片晶振和DIP插件晶振,那么我们常用的晶振型号规格都有哪些?下面就由小编介绍SMD贴片晶振和DIP插件晶振型号规格大全。

晶振

常见的贴片晶振型号与规格参数

1.SMD1612 - 尺寸1.6x1.2mm

谐振器SMD1612晶振频率:24MHz~54MHz;应用范围:蓝牙、笔记本电脑。

2. SMD2016 - 尺寸2.0x1.6mm

谐振器-SMD2016晶振频率:16MHz~54MHz;应用范围: 蓝牙、智能电视

振荡器-SMD2016晶振振频率: 4MHz~54MHz;应用范围:蓝牙、安防设备。

3. SMD2520 - 尺寸2.5x2.0mm

谐振器-SMD2520晶振频率: 10MHz~64MHz;应用范围:蓝牙、智能电视

振荡器-SMD2520晶振频率: 4MHz~75MHz;应用范围:蓝牙、电脑

4. SMD3225 - 尺寸3.2x2.5mm

振荡器-SMD3225晶振频率: 1MHz~125MHz;应用范围: 蓝牙、智能电视

谐振器-SMD3225晶振频率:10MHz~64MHz;应用范围: 蓝牙、家电

5. SMD5032 - 尺寸5.0x3.2mm

谐振器-SMD5032晶振频率: 8MHz~125MHz;应用范围: 蓝牙、物联网、智能设备

振荡器-SMD5032晶振频率: 1MHz~150MHz; 应用范围 :蓝牙、网络通讯

6. SMD7050 - 尺寸7.0x5.0mm

谐振器-SMD7050晶振频率:6MHz~160MHz;应用范围:蓝牙、物联网、智能设备

振荡器-SMD7050晶振频率:4MHz~75MHz;应用范围:蓝牙、智能电视

晶振

常见直插晶振型号与规格参数

1.49S- 尺寸10.5x3.5mm——晶振频率:3MHz~100MHz;应用范围:监控安防、GPS、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2.49U- 尺寸11.05x4.65mm——晶振频率:1.843MHz~150MHz;应用范围:医疗设备、智能耳机、汽车电子

3.UM1- 尺寸7.8x3.2mm——晶振频率:4MHz~200MHz;应用范围:监控安防、GPS、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常见的圆柱晶体型号与规格参数

1.26-尺寸2x6mm——晶振频率:3.579MHz~50MHz;应用范围:居家家电、娱乐电子、监控安防

2.38-尺寸3x8mm——晶振频率:3.579MHz~50MHz;应用范围:居家家电、娱乐电子、监控安防

网友A:
分为晶体(Crystal)和振荡器(Oscillator)。区别很简单:Oscillator=Crystal+信号调理单路,振荡器只要供电就可以直接输出方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为晶体(Crystal)和振荡器(Oscillator)。区别很简单:Oscillator=Crystal+信号调理单路,振荡器只要供 ...

Crystal就是我们平常说所的无源晶振,Oscillator是我们平常说所的有源晶振。

网友:
选用负载电容小的探头,最好的是有源探头,因为无缘探头通常就已经10pF了。说明晶振正常工作

网友:
工作良好的晶振,输出波形是漂亮的正弦波,峰峰值大于电源的70%。如果输出幅度偏小,要适当减小两个负载电容C1和C2. 反之,如果波形峰峰值偏大或者出现畸形,要增大C1和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