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原理,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楼主(2023-03-02):
下图是一个IO光耦隔离输入的电路,光耦的输入部分为什么要并联一个4.7k的电阻?谢谢!

网友:
这个4.7k电阻是保证电路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4.7k电阻,干扰或残留电压就会加在光耦上,可能造成意外导通,尤其是对达林顿型输出的光耦。

网友:
一个是保护那个发光二极管呀,降低输入的电压一点;另外就是保证输入的稳定性,并个电阻,减小小信号的干扰。

网友:
可以理解为RC吸收回路

网友:
主要目的是信号隔离作用,这样设计可以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彻底断开直流通路,只是传输前级信号,防止后级电路被前端信号干扰,稳定后续能够输出完整的放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