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分析包含哪些?

楼主(2023-03-02):
时序分析包含哪些?

网友:
四种时序路径:
1.外部输入端口到内部寄存器的路径。
2.内部寄存器之间的时序路径。
3.内部寄存器到外部端口的时序路径。
4.输入到输出的组合路径。

网友:
时序约束主要包括周期约束,偏移约束,静态时序路径约束三种。 通过附加时序约束可以综合布线工具调整映射和布局布线, 使设计达到时序要求。

网友:
附加时序约束策略:先附加全局约束,然后对快速和慢速例外路径附加专门约束。
1)附加全局约束时,首先定义设计的所有时钟,对各时钟域内的同步元件进行分组,对分组附加周期约束,然后对 FPGA/CPLD 输入输出 PAD 附加偏移约束、对全组合逻辑的PAD TO PAD 路径附加约束。
2)附加专门约束时,首先约束分组之间的路径,然后约束快、慢速例外路径和多周期路径,以及其他特殊路径。
还没有设计经验,理解先附加全局约束后附加专门约束,以及全局约束中怎么附加偏移约束。

网友:
约束的作用:
1)提高设计的工作频率(减少了逻辑和布线延时);
2)获得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静态时序分析工具以约束作为判断时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标准,因此要求设计者正确输入约束,以便静态时序分析工具可以正确的输出时序报告)
3)指定 FPGA/CPLD 的电气标准和引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