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磁兼容领域,为什么总是用分贝(dB)的单位描述?

楼主(2023-03-02):
电磁兼容领域,为什么总是用分贝(dB)的单位描述?

网友:
因为要描述的幅度和频率范围都很宽,在图形上用对数坐标更容易表示,而dB 就是用对数表示时的单位。

网友:
很简单,太宽泛了,指数级变化,就会使用对数表示。和隐形飞机的分贝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