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隧道中用全向天线性能好还是定向天线性能好?

楼主(2023-03-02):
问一下在隧道中用全向天线性能好还是定向天线性能好?* I$ \8 b  l$ q  U

网友:
定向天线,但要求视距。

网友:
不用说,都是定向天线噻。打个比方,电灯和手电筒哪个照的更远呢?

网友:
当然是定向了,但如果有转弯而且超过90°就差了

网友:
    定向天线,还要有角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