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Hz,±60V的超声探头激励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3-03-02):
    之前使用±15V激励的时候采用的是高速运放加缓冲器的方法,但是现在把电压提高后就找不到合适的芯片了,查了很多没找到既能满足频率要求,也能满足电压要求的运放和缓冲器。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激励只需要±60V的方波即可。

    图片中是之前的设计,最左边接的是单片机的输出,最右边输出给超声探头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后接一对NPN,PNP开关管

网友:
    正负60伏 ,直接用三极管控制不可以吗?

网友(2023-05-22):
    有宽压运放,可以找找。 用离散电路的话 频率不一定能上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