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程序后数码管不亮

楼主(2023-03-02):
***it dula=P2^6;

void main()

        wela=1;
        wela=0;

        P0=0x3f;

}
想问一下为什么使用这个代码烧录到stc89c52单片机里面数码管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网友:
#include
***it dula=P2^6;
***it wela=P2^7;

void mai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x3f;
        dula=0;

        while(1);
}

网友:
你这些语句不应该写在while1里面么??然后电平变化不应该加延迟么

网友:
数码管的接线你看了吗?段选位选先确定下来

网友:
原理图先传上来看一看,以方便确定问题具体在哪里,这样直接帖程序,很容易让人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