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建立N个randn(a,b)的矩阵并且相加求平均值大佬们有什么好的推荐嘛

楼主(2023-03-02):
    matlab我想建立N个randn(a,b)的矩阵并且相加求平均值大佬们有什么好的推荐嘛

网友A:
    Z = 5000*exp(Z) / ( 2 * pi * sigma^2 )+0.1*randn(h,w);这个为我设置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 5000*exp(Z) / ( 2 * pi * sigma^2 )+0.1*randn(h,w);这个为我设置的函数

    不太清楚怎么建立n个随机矩阵(不是方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怎么建立n个随机矩阵(不是方阵)

    你可以生成两组随机数
然后用for循环 从两组数中取数生成数据矩阵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