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 IAP 把数据存到 2104 的 FLASH 里,可我怎么读出来呢

楼主(2023-03-02):
我想用 IAP 把数据存到 2104 的 FLASH 里,可我怎么读出来呢

网友:
定义一指针,指向你用 IAP 写数据的那个区域,就可以读了.

网友:
擦除操作,按照IAP提供的操作方式即可实现,注意发送完擦除指令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延时,并借助指令检查擦除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