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遥控车的发射器上加个功率放大器啊?

楼主(2023-03-02):
本人有架遥控车,但遥控距离只有几米远。我想把遥控距离扩远点,加个射频功率放大器行不行啊?望高手指导指导。。。说的详细点哈

网友:
你在天线输出端机个9018或者2SC3355足矣

网友:
选一款你需要的功率管(NEC,三菱,NXP),制版,调匹配,
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先查出遥控器发射电路末级三极管电路,将起基极电阻适当减小,也就可以适当加大发射功率了。如果需要增加很多,可以再加一级功率放大,普通的玩具遥控器用s9018d的三极管,电流控制在25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