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电路布板求教

楼主(2023-03-02):
本人有基本设计经验,可是没有自己做过板子。
现在想自己画一个boost+inverter boost(普通消费级弱电)的电源demo板,自己调试和学习使用。
使用阿里狗的Cedence 17.2,因为可以有现成的大量库使用。
目前对layout的操作是新入门的状态。

原计划是两层板做完, 现在发现走线困难。
参考其他同事的设计,考虑做四层板,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以及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的,感谢!

顶层走线Vout和comp fb的部分,
中间一层Vin, 另一层GND。
底层做过孔使用。

另外,如果Vin GND层铺的面积上叠加了一个过孔,是可以自动避开短路的情况的对吗?感谢!

网友:
    没太理解底层做过孔使用是什么意思呢,过孔一般都是通孔,会贯穿整个板子的,除非是盲埋孔。

网友:
    是可以 但是单底层过孔还不够 建议看下多层板尤其是四层板的布局

网友:
    建议表层布局,第二层铺地,第三层电源,底层电源或者地。 过孔会自动避开不用担心短路。另外,过孔是每层都会有的。

网友:
    回路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功率板更重要的是承受功率回路部分,在布局时首先应该知道功率部分的电路特性

网友:
    建议叠层结构,第一层信号,第二层GND,第三层电源,第四层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