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驱动电路

楼主(2023-03-02):
风扇驱动电路
1.为什么这个兄弟不能使用“驱动电路6”?这是最简单的PWM调速电路。来解答一下
2.这五个驱动电路,哪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为什么第一种会使首选?电路6是很常见的

网友:
电路一共可以分为三大部分,220V交流电源电路,摇摆电路,风机电路。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加强模拟电路学习,这可是最基本的电路分析啊

网友A:
    第一种三极管要过0.4A得电流,建议适用MOS管,其次,出于安全考虑,功率负载和MCU要进行隔离,所以使用光耦!

网友:
    :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三极管要过0.4A得电流,建议适用MOS管,其次,出于安全考虑,功率负载和MCU要进行隔离,所以使用光耦 ...

    那就第一种  三极管改成MOS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第一种  三极管改成MOS不行吗

    建议用三极管驱动MOS管,因为一般的MOS属于压控器件,单片机IO只有3.3V,可以用AO3400驱动风扇,使用S8550驱动AO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