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铜厚

楼主(2023-03-02):
    表层用1/3 oz 基铜 开料和0.5oz 基铜开料,最终完成铜厚都是1oz,有什么区别吗? 对性能有影响吗?有哪位大佬知道?

网友:
    个人理解,区别应该是在于成本和基材本身的强度(与制程匹配性),性能方面,如果完成铜厚基本一致,那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过孔载流有影响

网友A:
    表层用1/3 oz 的基铜,铜箔较薄,侧蚀影响小,有利于保证细小线宽;有利于细密间距容易蚀刻干净,确保可靠性。一般4mil以下的线宽线距,板厂就会使用1/3 oz 的基铜,保证产品良率。
如果要成品保证1oz铜箔厚度,1/3 oz 的基铜需要电镀时间略长于0.5oz 的基铜,1/3 oz 的基铜的过孔孔壁铜厚要厚那么一点点,不过这点不会作为过孔载流考虑。用不用1/3 oz 的基铜,取决于线宽线距的细密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层用1/3 oz 的基铜,铜箔较薄,侧蚀影响小,有利于保证细小线宽;有利于细密间距容易蚀刻干净,确保可靠 ...

    谢谢,再请教一下,我做的一块板子有用到盘中孔工艺,表层局部有4/4mil 的走线,板厂说需要树脂塞孔,间距太小;建议使用1/3oz + plating,请问我这个确实没法使用0.5oz+plating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我做的一块板子有用到盘中孔工艺,表层局部有4/4mil 的走线,板厂说需要树脂塞孔,间 ...

    如果要用POFV(树脂塞孔电镀填平),这个工艺会导致面铜加厚,因为工艺流程是先做盘中孔,再做其他孔,最后才是面铜,整个流程会有两次电镀,所以会导致面铜变厚,如果走线线宽线距过小,就会做不到,就得用薄一点的基铜,你这个应该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POFV(树脂塞孔电镀填平),这个工艺会导致面铜加厚,因为工艺流程是先做盘中孔,再做其他孔,最 ...

谢谢,有办法做到局部线宽间距不够的地方铜薄一点,其他地方还是按基铜0.5oz来制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办法做到局部线宽间距不够的地方铜薄一点,其他地方还是按基铜0.5oz来制作吗?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的,没法控制,个人觉得只要完成铜厚能保证,其他影响不大,没必要纠结用哪一种,除非成本差很多,要解决得从设计着手

网友:
    表层用1/3 oz 基铜 开料和0.5oz 基铜开料,最终完成铜厚都是1oz,有什么区别吗?
    ---------------------------------------
没有区别,铜箔厚度要看最终厚度,不是基铜,不必于纠结基铜厚度。

网友:
    这个基铜的选择主要是看板内的线宽/线间距!

网友:
    区别在于:1OZ的铜按照正常的IPC 2级标准,它是有下限厚度的!1/3 oz 基铜 完成铜厚1OZ,但是实际的铜厚也在30um左右,但是0.5oz 基铜,完成铜厚可以完全做到35um以上! 你不是通流的铜皮,这个对信号没有太多的影响!

网友:
    没什么影响,看完成铜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