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我按操作导入STEP文件后,为何元件还是没显示3D出来,导入机械模型...

楼主(2023-03-03):
请教各位坛友,我按操作导入STEP文件后,为何元件还是没显示3D出来,导入机械模型就有,是哪里没设置好嘛?

网友:
换个step试试

网友:
我试了试在pads教程中的Project里导入模型,都可以显示。

网友:
我也是这个现象,解决了吗?

网友:
电阻没显示,电容显示了。但是晕死,一个part类型对应一个3d,一个part有多个PCB  decal的玩完了。 AD的库管理确实比PADS的强。

网友:
1.你要的导入的3D模型的文件名里面不能有中文,而且存放的路径也不能有中文,这个一般不会错。
2. 最隐蔽的地方是,你要添加3D模型的xxx.pcb文件,这个文件名也不能有中文!!!,该文件的存放路径也不能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