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I/O口能承受多大的负压?

楼主(2023-03-03):
    各位大佬你们有遇到单片机被负压损坏的现象吗?或者是单片机IO口能被负压损坏吗?有的芯片规格书里会有-0.3-5.5V,难道说负压超过0.3就会损坏吗,有一款产品在测试阶段我抓了引脚波形,-0.5了都,但是也没坏啊,难道厂家的规格书还有别的意思吗?

网友:
    IO口也有负压钳位的稳压二极管,能承受多少V,这个还得看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参数,以及这个负压的大小以及持续时间,电压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越容易损坏。-0.5不坏的原因可能是持续的时间不够长,又或者-0.3V这个参数不是负的最大值,而是负的最小值,也就是说-0.3有可能损坏,并不是说一定坏。

网友:
    一般IO上面都有钳位电路,你再低点试试会不会坏

网友:
    因为产品的参数肯定是存在差异的,有的可能-0.3就坏了,有的可能就负的更大点也不会坏。

网友:
    去看看器件手册的极限参数,超出极限参数会损坏器件,实在担心的话串一限流电阻
    就是说在没有大电流的情况下,-0.7V是可以接受的。电流不要超过1mA(极限一般是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