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编译集成库的时候显示could not creat integrated library

楼主(2023-03-03):
AD在编译集成库的时候显示could not creat integrated library,有小伙伴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他的库编译都是好的,就这个有问题,我把集成库LIBPKG文件删了,重建可以编译成功一次,然后再编译就又有问题了

网友:
你要编译库文件干嘛哟,拿到原理图里面能用就行了啊。

网友:
编译有问题?好像没有遇到过,制作集成库步骤有问题吗?

网友:
把安装好的对应的集成库删了就可以编译了!算是一个不太完美的解决办法吧,有可能是非正本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