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功耗有点大,请问能不能用mosfet代替?

楼主(2023-03-03):
光耦功耗有点大,请问能不能用mosfet代替?

网友:
关键这个东东隔离吗?

网友:
都是用作开关,应该可以吧。

网友:
PMOS功耗低,正常工作时阻抗为零点几欧姆。

网友:
光耦主要是隔离两边的线路,如果两边是共地,并且电压都接近的话,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mosfet是场效应晶体管,无法起到隔离作用,这个不能替代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