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一次查找多个元件

楼主(2023-03-03):
    打开BOM单,将同值的元件位号复制出来
    输入 ss C1 C2 C3 C4 C5 C9 C11 C14 C15 C17 C18  回车

    查找的元件全部高亮,方便手工焊接

网友:
    有元器件库的!

网友(2023-04-08):
    我一般鼠标右键,查找,属性,在菜单中选择阻值或者容值,就可以将相同的元件同时选中,方便焊接。

网友:
    没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