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llegro删除死铜后,原来有死铜的位置怎么再重新铺铜

楼主(2023-03-03):
allegro 删除死铜后,原来有死铜的位置怎么再重新铺铜

网友(点评):
1.增加VIA. 2.想辦法和大鋪銅連接. .........除了上面方式, 不建議留死铜.

网友:
    add shape可以用吗?

网友:
    关闭铜皮边框重新铺就行了。

网友:
    双击铺好的铜皮,在弹出的属性框中将Remove Dead Copper进行勾选,然后对铜皮进行右键,执行“铺铜操作-重铺所选中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