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款汽车侧转向灯,电路十分简单

楼主(2023-03-03):
做了一款汽车侧转向灯,电路十分简单,现在就是在断电情况下,静电枪的地接在产品输入地,对产品正极打4KV静电的时候,LED等会亮一下,现在怎样才能消除这种情况,求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输入端并接压敏电阻,试试。

网友:
C3的电容,并接1K电阻,试试。

网友:
在回路中串联磁珠和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
    并一个TV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