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3-03-03):
cpldFPGA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FPGA的集成度比CPLD高。
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适合于触发器有限而乘积项丰富的结构;FP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适合于触发器丰富的结构。

网友:
现在,FPGA和CPLD区别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还有两点主要区别,FPGA一般没有片内ROM,程序也需要Flash辅助启动,CPLD一般直接启动且CPLD一般内部都含有一个晶振

网友:
CPLD是连续式布线结构,时序延迟是固定,可预测的;FPGA是分段式布线结构,其时序延迟是不固定的,不可预测的。

网友:
FPGA编程比CPLD更灵活性。FPGA可在逻辑门下编程,而CPLD是在逻辑块下编程。

网友:
CPLD主要是基于EE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有限,但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但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编程次数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