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如何通过AD采样值的大小来关断PWM波的输出?

楼主(2023-03-03):
DSP中如何通过AD采样值的大小来关断PWM波的输出。

网友:
硬件是直径模拟电路上去采样

网友: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也就是占空比可变的脉冲波形。PWM控制技术就是对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而宽度不相等的脉冲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吧,需要环路控制的,逐周期模式一般用AD再DA用模拟比较器实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