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关于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03-03):
看资料说无线模块发射瞬间发射功率很大,最大电流能达到700多mA,为了不影响其他设备的使用,在设计电源电路时,增加一个电源芯片。
        想请问无线模块发射瞬间是否真的会影响其他设备使用,有没有必要设计两路电源?
        请知道的大虾不吝赐教O(∩_∩)O~

网友:
不同模块种类很多
有的模块几百瓦
有的几瓦
有的几毫瓦
有的零点几毫瓦
一般都没必要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存在瞬间功率很大的设备,在设计电源的时候是要放很多裕量的,最少也要加个电容缓冲一下。而你这里说的无线模块对外界的干扰,到底是供电上的还是无线模块的电磁干扰?

网友:
一般说的就是对电源的干扰——通常就是电源供电电压的大波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