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串数据,如何拆分转为十进制数并保存为数组?

楼主(2023-03-03):
比如我接收到一个18090,这个18090是字符串吧,如何转为十进制数,使a=180,b=90?最好能将这两个数据存入数组c[2]中。( Q* `3 \% b" `

网友:
字符串拆分一下就是了

网友:
字符串转十进制数,例如:1='1'-0x30;可以对照ASCII码表进行转换。若str[]="18090";,str[0]='1';

网友:
谁跟你说你接收到的事字符串了,一看就是概念不清

网友:
要先制定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