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设计基本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3-03-03):
电磁兼容设计基本原则有哪些?

网友:
电子线路设计准则电子线路设计者往往只考虑产品的功能,而没有将功能和电磁兼容性综合考虑,因此产品在完成其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功能性骚扰及其它骚扰。而且,不能满足敏感度要求。

网友:
电子线路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应多考虑
元件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电路的基本元件满足电磁特性的程度将决定着功能单元和最后的设备满
足电磁兼容性的程度。选择合适的电磁元件的主要准则包括带外特性和电路装配技术。因为是否能
实现电磁兼容性往往是由远离基频的元件响应特性来决定的。而在许多情况下,电路装配又决定着
带外响应(例如引线长度)和不同电路元件之间互相耦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