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禁射频卡,有没有有效提高反应距离简单方法

楼主(2023-03-03):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改造一下这东西能让车辆在通过时不用把车窗降下来,把胳膊伸出老远,晃半天才抬杆走人、
这东西距离2CM~10CM时有效,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距离提高一些 的技术呀。最好是50~100CM左右了。这样就可以不停车直接通过了,那也是件很酷的事情吧。

这里面就个线圈天线,和一块ID还是IC的东西、怎么样改造一下这东西提高下它反馈信号的距离呢。

网友:
RFID卡是被动激发的。
需要卡里面的线圈收到门禁的电磁信号,才会发出信号。
换句话说,主要还是门禁那边限制了通信距离。

网友:
RFID作为门禁系统的设计选型,它的通信距离还是有道理的。
否则,没有卡的外人,因为后面站了一个小区里面的人,就顺利进入了

网友:
它的工作频率决定了它只能是短距离,长距离无法进行耦合!

网友:
这个需要门禁信号的功率放大

网友(2023-10-25):
让物业换为车牌识别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