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 HDL创建元件时引脚间隔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23-03-03):
画原理图时有器件的格点与原理图对不上,线很难连接(设置器件时引脚间隔比较小);可如果设置引脚间隔格点比较多时,原理图占位过大,比较浪费空间,求问有没有合适的引脚间隔格点数~

网友(点评):
重點是最好在格點上, 其他看自己方便.

网友:
这个都是根据设计自定的 我一般会选间隔大一点 方便连线

网友:
要注意元件(尤其是集成电路)的引脚间距多以英制为单位,实际公制尺寸如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