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DS-820S数字示波器

楼主(2023-03-03):
台湾固纬GDS-820S数字示波器
台湾固纬GDS-820S数字示波器,150MHz频宽,黑白LCD显示器,125k深度记忆体以及水平画面12格超大显示,25Gs/s重复波形取样率
台湾固纬GDS-820S数字示波器介绍: JIANG

150MHz频宽,黑白LCD显示器

125k深度记忆体以及水平画面12格超大显示

25Gs/s重复波形取样率

15Auto Measurement Functions to get quick and accurate results

高阶触发功能: 脉波宽度触发,电视扫描线触发, 事件/时间延迟触发功能

波形GO-No Go判断, 自动学习模式以及自动设定操作顺序功能

快速傅利叶转换FFT功能

标准介面: USB, RS232以及印表机直接列印介面,选购介面: GPIB介面

台湾固纬GDS-820S数字示波器的技术参数:

型号
GDS-820S

显示系统

显示器
单色 (320*240)5.7" LCD

显示对比

可调整

波形显示范围
8 x 10 (8 x 12)
波形显示模式
Dot, Vector, Accumulate

垂直系统

频宽 (-3dB)

DC~150MHz
通道数
垂直解析度
8 bit

垂直灵敏度

2mV/ DIV ~ 5V / DIV

垂直准确度误差

+3%

上升时间
<2.3ns
垂直端输入耦合
AC, DC, GND

输入组抗
1MΩ + 2%, ~ 22pF
极性

标准 & 反向

讯号与接地间的*大输入电压
300V(DC + AC peak), CAT II

波形处理
CH1-CH2, CH1+CH2, FFT

偏移范围
2mV/div ~ 50mV/div: ±0.5V ; 100mV/div ~ 500mV/div: ±5V  ; 1V/div ~ 5V/div: ±50V
频宽限制

20MHz (-3dB)

水平系统

水平扫描范围
1nS/DIV ~ 10S/DIV ; Roll: 250mS/DIV ~ 10S/DIV (1-2-5 顺序)
量测显示模式
MAIN,WINDOW, WINDOW ZOOM, ROLL, X-Y
水平准确度误差

+0.01%
水平延迟范围

前置触发: 20 DIV, 后置触发: 1000 DIV

讯号获取系统
即时取样率
每通道*快取样率100MSa/s
等效取样率

每通道*快取样率 25GSa/s

纪录深度

125k /CH

峰值侦测

10nS (500nS / DIV ~ 10S/ DIV)

获取模式

取样, 峰值侦测, 平均

平均次数
2, 4, 8, 16, 32, 64, 128, 256

触发系统

触发类型
CH1, CH2, LINE, EXT
触发模式

AUTO-LEVEL, AUTO, NORMAL, SINGLE, TV, TIME DELAY,  /EVENT DELAY, EDGE, PULSE WIDTH

触发偶合

AC, DC, LF rej, HF rej, Noise rej

触发灵敏度

DC ~ 25MHz : 约 0.35 DIV 或 3.5mV;
 25MHz ~ 100MHz : 约 1.5 DIV 或  15mV

外部触发

外部触发电压范围
+15V
外部触发灵敏度
DC ~ 30MHz : 约 50mV ;
30MHz ~ 100MHz : 约 100mV

外部触发端输入阻抗
1MΩ + 2%, ~ 22pF

外部触发端*大输入范围

300V(DC + AC peak), CAT II

X-Y 模式

X-轴 输入 / Y-轴  输入
通道1 (CH1) / 通道2 (CH2)

相位移
100kHz+

游标以及量测系统

自动电压量测总类

Vhi, Vlo, Vmax, Vmin, Vpp, Vavg, Vrms, Vamp
自动时间量测总类

Rise Time, Fall Time, Duty Cycle, Frequency, Period,  Positive Width, Negative Width
游标量测

两游标间之电压差异 (ΔV)
 两游标间之时间差异 (ΔT)
两游标间之频率差异 (1/ΔT)

频率计数器

读值解析度

6位数
范围

直流偶合, 自10Hz到*大频宽
讯号种类
适用于所有可正常触发之讯号 (脉波宽度触发以及视频触发除外)

控制面板功能

自动设定
"Autoset" 可自动调整垂直系统,水平系统以及触发位准
储存/呼叫

提供15组量测条件之储存/呼叫功能

波形储存/呼叫

提供2组波形之储存/呼叫功能

介面

USB介面

标准界面

RS-232介面
标准界面
印表机介面
标准界面
Go-No Go输出
标准界面

GPIB介面

选购界面

电源电压

交流电源电压范围

交流电 100V ~ 240V, 机器内可自动选择

使用交流电源频率范围

48Hz ~ 63Hz

消耗功率
85Watts, 95VA maximum, with fan

配件
电源线 x 1 ;使用手册 x 1 ;
 GDS-820 Series: GTP-150A 测试棒(10:1/1:1) x 2
 GDS-840 Series: GTP-250A 测试棒(10:1/1:1) x 2

尺寸以及重量

254(W) x 142(H) x 310(D) mm, 约 4.1kg
谭S 135-1007-5188(微信同号)

电 话:0755-21502766 传 真:0755-21502722

网友:
有那种在电脑上显示数据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