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增强BGA与pcb 板的附着力

楼主(2023-03-03):
    请教一下,如何能增强BGA与pcb 板的附着力,我有一个案子遇到BGA 芯片跌落了

网友(点评):
主要在BGA的PAD, 不能小於BGA錫球2/3以下, 但BGA 芯片跌落了, 最有可能是鑪溫不足, 你改到死, PCB也不能自動發溫, 通常是工程部門蓋掉自己不良率的藉口.

网友(点评):
忘了說另一重點, 會影響鑪溫加熱時間, 就是bga 所在層面, pad千萬不要鋪滿銅, 使用拉線米字連接.

网友:
    重新买锡球植在芯片上再用

网友:
    用低含银量的锡球,可以抗跌落。 但是使用寿命稍微短点。

网友:
    BGA底部填充胶

楼主:
    表层铜厚和零件附着力有关系吗?

网友:
    可以参考军工产品,加绑扎带

网友:
    采用underfill BGA底部填充

网友:
    在器件上增加散热片卡住

网友:
    1:BGA区域采用OSP工艺; 2:点胶;3:TOP层不要把铜皮铺进BGA;

网友:
    参考手机板的BGA底部都填充了黑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