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跳闸原因

楼主(2023-03-03):
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是有效地控制断开家庭电路及漏电、电气事故的发生。因此跳闸的原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跳闸,另一种是不正常的跳闸。
1、正常跳闸

如果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的漏电开关,其负载中存在25MA以上的漏电电流,漏电开关就会跳闸。由于25MA的电流流过人体是安全的,不会发生电击死亡;同样对线路或电气设备也不会发生危险,电气设备的工作也不会产生异常现象。

2、不正常跳闸

这种跳闸是由漏电开关本身质量不合格引起的,分为两类合不上和有时无原因跳闸。在漏电开关接上电源而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如果合不上,肯定是漏电开关的质量问题,千万不能自己修理,因为修理后必须进行技术性能测试后方可投入使用,没有用测试设备进行测试后就使用是不安全的。

第二类是偶尔跳闸,尤其是半夜跳闸或家里无人时跳闸,这种跳闸表明漏电开关的抗干扰性能差。有不正常跳闸的漏电开关应拆除,换一只好的漏电开关。

如果正常跳闸的漏电电流在25MA上下波动时,其现象就和偶尔跳闸类似,其产生漏电保护器跳闸原因往往是导线的绝缘老化所致,即环境潮湿时跳闸,环境干燥时又不跳闸。区分这类正常跳闸和偶尔跳闸的可靠办法是测量线路和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标准规定,每根导线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MΩ,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则通常都大于0.5MΩ。如果漏电开关接的负载,总测绝缘电阻小于8.8KΩ(220V/25MA=8.8KΩ),那么就会发生正常跳闸。
(1)安装不良。各个桩头引线未接牢固,长时间松动,会引起桩头发热、氧化,烧坏导线外绝缘,并发出火花和焦味,造成线路欠压,空气开关动作。
(2)漏电开关本身质量有问题。
(3)与负载不匹配。家庭的实际用电负载大于线路上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一般发生在新安装或新增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家用电器后。必须更换匹配的空气开关。
(4)电器或线路漏电、短路。发现使用的电器漏电时,只要拔掉有漏电故障电器的插头,再重新合上低压断路器便可以送电。
低压断路器跳开后,首先把所有分路断开,再分别逐一合上送电。当某一路合上后,低压断路器送不上电,就是该分路有故障,应断开这一路,合上其他分路送电。查出故障分路的问题后,经修复后再送电。
(5)电源进线电压过高。这是非常危险的,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住宅搂。这时,一看线路是否两根线都带电;二看左右邻居是否也跳闸;三用万用表测量进线电压。千万不可强行合上低压断路器,否则轻则烧坏电器,重则引发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