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接触器欠压的原因

楼主(2023-03-03):
一, 新装设备
1, 外部电压过低——500V以下的低压系统
当外部电压过低时(如低于360V),不仅接触器处于欠压状态,而且受控负载也不能正常工作(如交流异步电机带负载能力下降,电流增加较多,会使电机温度迅速上升,易烧坏电机)。
对策:只能提高外部电压。
2, 外部电压提供的正常
1) 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存在接触不良现象,相当于在线圈回路上串接一个较大的电阻,在此电阻上产生较大压降,与线圈分压。加在接触器线圈两端的控制电压低于额定电压85%,使接触器处于欠压原因之一。
对策:查找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接触不良之处并解决。
2) 在采用控制变压器提供控制回路电源时,在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外,设计时没有考虑到交流接触器在吸合时的启动电流(启动电流是保持时的4~10倍),特别是有几个交流接触器同时吸合时的状态下的情况而控制变压器容量选型只依据了交流接触器的保持功率,且预留量不够。因而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过大启动电流使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下降较多。此时所提供的电压低于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85%。是导致接触器处于欠压的原因。
对策:提供控制变压器足够大的容量。
3) 如果使用的是初级或次级都有抽头的控制变压器(一般是±5%~±10%间隔),接线错误是导致接触器处于欠压的原因。
对策:纠正。
二, 使用中的设备
1, 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存在接触不良现象,解释同上。
对策:同上。
2, 一般在控制电路中的控制变压器次级一端是接地的。当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中存在间接的对地短路时(此短路不足以使熔体熔断或断路器跳闸),同样也会导致加在线圈上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85%,使接触器处于欠压状态。
对策:检查间接对地短路,并清除。
3,如果使用了控制变压器,可能原因为控制变压器次级线圈存在匝间短路,由U初/U次=ω初/ω次可知,ω次圈数降低15%左右,U次电压就会降低15%左右。次级线圈匝间短路一般是外部发生短路过(熔体选择过大,没有快速熔断),过大的电流通过线圈,产生较高温度,使线圈匝间绝缘受伤。可从线圈外包层看出枯黄迹象,以及可闻到刺鼻焦味。
对策:更换控制变压器。
以上是接触器吸合或保持时发生欠压的一些常见原因。
对于继电器。及其他线圈类发生欠压原因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