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是德N8974B噪声分析仪

楼主(2023-03-04):
keysight是德N8974B噪声分析仪
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 JIANG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10 MHz 至 7 GHz 的频率范围
多点触控界面
包括频谱分析仪和 IQ 分析仪(基础)模式
内置标配选件包括 P03、PFR、FSA、NFE 和 B25
N 型(阴头)输入连接器
与 SNS 系列噪声源兼容:N4000A、N4001A、N4002A
包括 U7227C 100 MHz 至 26.5GHz 外部 USB 前置放大器
描述
N8974B 高性能噪声系数分析仪可以进行快速、准确且可重复的噪声系数测量。与 SNS 系列噪声源和 U7227 系列 USB 前置放大器配合使用时,来自 SNS 的 ENR 数据和 USB 前置放大器数据自动到 N8974B。
N8974B 拥有多点触控界面,支持放大、缩小和拖动手势。只需手指一点,即可访问大多数菜单,无需改变屏幕。
通过一步完成多达 12 种被测器件设置的综合校准,显著简化了 Y 因数测量的噪声源校准。使用内部校准功能,无需执行用户校准,可以为许多类型的被测器件节省宝贵的测试时间。
内置噪声系数不确定度计算器可以预先填写来自 SNS 噪声源、USB 前置放大器的数据,以及所有必要的仪器参数,例如分析仪噪声系数、增益、噪声系数不确定度以及匹配等。默认噪声系数设置提供了同时的噪声系数和增益测量。使用表格(Table)视图,可以以表格形式同时查看多种测量结果,包括噪声系数、噪声因数、Y 因数、增益、Phot、Pcold 和 Teffective。
N8974B 的频谱分析仪模式和 IQ 分析仪(基础)模式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使客户除了能够测量噪声系数之外,还能根据需要更深入地分析被测器件特性。
7 GHz 内置前置放大器(选件 P07)、25 MHz 分析带宽(选件 B25)、精密频率参考(选件 PFR)、精细步进衰减器(选件 FSA)和本底噪声扩展(选件 NFE)作为标配选件提供。此外,提供的卡入式附件袋可以容纳外部 USB 前置放大器、噪声源和适配器。
通过经 LAN、USB 或 GPIB 接口连接到是德科技信号发生器,可以实现外部仿真本振与频率转换器件输入的连接。本振控制可从 N8973B 进行调整。
N8974B-A6J ANSIZ Calibration US 1,377
N8974B-AMG KeysightCalibration + Uncertainties + Guardbanding (Accredited) US 1,722
N8974B-PRC Portableconfiguration US 332
N8974B-SF1 SecurityFeatures, Exclude Launching Programs US 1,074
N8974B-SF2 Securityfeatures, prohibit saving results US 1,074
N8974B-UK6 Commercialcalibration certificate with test data US 596
1CM113A Rackmount flange kit 177.0mm H (4U) - two flange brackets, 2015color US 100
1CN103A Handlekit 177.0mm H (4U) - two front handles, 2015 color US 300
1CP105A Rackmount flange and handle kit 177.0mm H (4U) - two brackets and fronthandles US 291
1CR013A RackSlide Kit for 11in, 14in, and 16in Mounting Holes US 172
1KBD001A USBkeyboard-smaller keyboard US 60
1MSE001A Mouse US 39谭S 135-1007-5188(微信同号)

电 话:0755-21502766 传 真:0755-21502722

网友:
监测分析噪声获得噪声各项参数的仪器设备。噪声的主要参数是分贝数。噪声分析仪的使用能找到噪声源,获得的参数可以指导人们进行相关的干预手段将噪声所产生的后果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