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成电路的PCB封装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3-03-05):
    图为一个8脚集成电路,在原理图中分成二个,画在不同的位置,如何给它画PCB封装呢?

网友A:
    按规格书画啊!看是SOP8或DIP8或其它什么的!这些都是通用封装!AD库里一般都有!直接调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规格书画啊!看是SOP8或DIP8或其它什么的!这些都是通用封装!AD库里一般都有!直接调用就行了!

你根本就没懂我的意思,如果原理图中把这个集成块只画成一个原理图库,按贴图中的每个1/2又怎么排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根本就没懂我的意思,如果原理图中把这个集成块只画成一个原理图库,按贴图中的每个1/2又怎么排列呢?

    这个在原理图中算一个元件,对应一个封装就可以了。你以为是2个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原理图中算一个元件,对应一个封装就可以了。你以为是2个元件吗?

我知道其实就是一个元件,就一个PCB封装,但画原理图封装怎么画呢? 分开画二个半个是不是呢?不然的话,在原理图中怎么摆放?

楼主:
    我在用的是最新版本,就是这里吗?

    屏幕截图 2023-03-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最新23.2.1

是W那個,"新部件".

谢谢版主,又学到了一招!版主很热心,技术也很精湛,二次发帖,二次都有你的耐心指导,EDA365有你更精彩(注: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是本栏版主

网友:
    也不看看自己问的是什么问题?
“图为一个8脚集成电路,在原理图中分成二个,画在不同的位置,如何给它画PCB封装呢?
    还怪别人不懂你?

网友D:
    我使用的ORCAD,在建立原理器件符号的时候,选择图中框内的选型,需要分几部分就填写相应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的ORCAD,在建立原理器件符号的时候,选择图中框内的选型,需要分几部分就填写相应的数字。

    这个软件的设置很贴心,简洁明了!

网友:
    根据原理图中的器件型号,查询器件规格书,此器件应为一个8脚器件,规格书中有明确的封装尺寸及管脚序号定义,根据规格书既可以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其实就是一个元件,就一个PCB封装,但画原理图封装怎么画呢? 分开画二个半个是不是呢?不然的话, ...

    是你表述错误,其实原理图不叫封装,所谓的封装都是指的PCB才称为封装,原理图应该叫符号,你如果说这个原理图符号怎么画别人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表述错误,其实原理图不叫封装,所谓的封装都是指的PCB才称为封装,原理图应该叫符号,你如果说这个 ...

那版主为什么能看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版主为什么能看懂呢?

哈哈,就当我没说,你出去找工作这么说试试看哪家公司看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当我没说,你出去找工作这么说试试看哪家公司看上你

    我都快60岁的人了,即将退休,还去找工作吗?何况这AD和我的工作没有半点关系,纯属业余爱好!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的老师,谢谢你们的参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版主为什么能看懂呢?

版主能看懂,可能是看到你1楼问的问题是错的,知道你原本要问啥。也可能是看了1楼后的各种回复才知道你要问啥,所以才给了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能看懂,可能是看到你1楼问的问题是错的,知道你原本要问啥。也可能是看了1楼后的各种回复才知道你要 ...

    问题能解决就可以了,没必要钻那些无谓的牛角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能解决就可以了,没必要钻那些无谓的牛角尖了

楼主:
    我都已经说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还要怎么说?这个论坛是学习用的,不是叫你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你花这么多时间打这些字,分析一些主题外的问题,不如发个技术贴,供大家学习学习,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已经说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还要怎么说?这个论坛是学习用的,不是叫你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你花这 ...

    你是来搞笑的吗?没看到我刚发完就改成“1”了吗,因为发现确实没必要发那么些字和你说啥,又没关我啥事。
论坛不是来谈论这些问题的,那你又回复这问题干啥?你花这些时间打字,咋不把你快60岁了有用的工作和人生经验发出来让大家学习?在这论坛,至少我帮忙和答疑的问题比你还多,不用你来说教。
    知道我前面发的那回复后半段是什么吗,你应该没看到:“我觉得你不像是一个快退休了还充满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以及有丰富人生经历的长者,倒是像个刚入社会不敢坦然面对无知却又只会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且理解能力不足的职场新人”。
    年轻不懂就问没啥丢人的,年轻人何必在那装什么老头。
    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来搞笑的吗?没看到我刚发完就改成“1”了吗,因为发现确实没必要发那么些字和你说啥,又没关我啥事 ...

你不多嘴,我回复个啥?似懂非懂的人最爱多话!我还是劝你先做好你自己,少说废话,干干实事,多学学版主的姿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