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崩掉,打不开

楼主(2023-03-06):
    cadence17.4经常遇到pcb崩掉,然后打不开,报图片所示错误,也没用保存为.sav文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崩掉的pcb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数据库损坏了,可能要找之前保存的备份,但如果.sav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的话,问题可能复杂了。

网友:
    吃过亏就要养成每天保存一个版本

网友:
    17.4勾搭WIN10在正常不过了。16.6娶WIN10呢 又ORCAD内存溢出崩溃,用久越来越频繁崩溃。这就是让我灰溜溜的回到16.6配WIN7过日子,老年夫妻平淡却稳定

网友:
    正版的话直接找Cadence公司恢复数据,不然就只能退回上一个版本(没有.sa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数据库损坏了,可能要找之前保存的备份,但如果.sav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的话,问题可能复杂了 ...

    看来是这样了,应该数据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做一下dbdoctor

没用的,还是依旧会报错,并且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AV改成.brd就可以了

没有sav文件

网友B:
    每天做一下dbdoctor

网友C:
    把.SAV改成.br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