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EMC整改案例分享之洗拖一体机

楼主(2023-03-06):
    、引言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的迭代,智能家具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洗拖一体机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标配,市面上生产洗拖一体机的公司也越来越多,热度可谓是只增不减,但这么多款洗地机出现的同时,随着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EMC问题。

    、实际案例

    这是一款可以吸拖洗同步进行的洗拖一体机,从上往下分别是按键手柄、LED屏、清水箱、污水箱、主板、地刷。整机测试数据如下: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款洗地机辐射超标严重,最高点超标了15db,由于该款洗地机只有一块主板,我们可以在主板上通过一个接口一个接口地拔掉测试来排查问题所在,最后判断出主要噪声源是毛刷水泵处出来的,手柄按键、脏污检测、供电通信端为次要噪声源。接下来主要看这部分的PCB和原理图,在看PCB中,主要发现了三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点:
    1.板子上的共模电感layout不合理,共模下方有走线,如下图所示:
    后面去掉了板子上的共模电感,用导线将前后连接起来,测试数据如下:
    从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去掉板上的共模电感后,数据反而好了很多,某些频点甚至下降了十几个db,加了共模电感反而更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共模电感layout不合理导致的,共模电感的正确layout如下:
    (1)共模电感下方不能覆铜和走线。
    (2)滤波电路的输入、输出之间一定要有良好的隔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共模电感的滤波作用。
    2.PWM信号线走线过长且靠近板边,如下图所示:
    处理方法如下:在该信号线的前后各加一个120欧姆的磁珠,且对该信号线做一个包地处理。
    3. 供电通信端进来的P+经过了很多模块,好几个模块的电都是从供电通信接口这里直接取的,中间没有做隔离,处理方法如下:在P+、P-间加共模电感,TLDCM7035-2-501TF。
    最终整改方案为:
    (1)在板子上地刷模块处的共模电感重新layout,且更换共模电感的型号,更换为TLDCM7035-2-501TF。
    (2)PWM信号线前后各加一个120欧姆的磁珠,且信号线做包地处理。
    (3)供电通信端的P+、P-加共模电感,料号为TLDCM7035-2-501TF。
    (4)手柄按键处的两个0.1欧姆的电阻换成120欧姆的磁珠。
    (5)脏污检测端口加共模电感,料号为TLCMI2012-2-102TF。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整改前后的数据对比:
    整改前:
    整改后:

    、总结

    洗地机的主板普遍都很小,但是功能都很多,导致板子上的接口过多,线束过多,而这些线束之间又非常容易互相耦合,导致EMC问题严重,所以在测试之前不妨先把线束理好,减少线束之间的耦合干扰,后续整改EMC问题效率也会更高。希望上面案例的整改思路,能够给各位工程师提供一点帮助,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
    都是干货!楼主太棒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