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射频整流电路

楼主(2023-03-06):
各位大佬好,ADS萌新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使用ADS来仿真射频二极管整流电路,最好使用什么仿真模式呢,小白对于几种仿真模式有点不熟悉

网友:
仿真模式的权衡 一般而言,当您选择加速或快速加速模式而不是普通模式时,您必须在仿真速度和灵活性之间做出权衡。

网友:
Transient模式看时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