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2.12中间层过孔无用焊盘处理

楼主(2023-03-06):
请教大佬:xpedition如何像pads一样去除中间层过孔无用的焊盘?
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好办法,因为过程多,单层中很难检测出那些焊盘是无用的

网友:
    输出gerber的时候勾选不要这种焊盘

楼主:
问题解决:Xpedition过孔中间层去除无用焊盘的设置方法
1.打开设置→库→焊盘栈编辑器
    2.在焊盘栈列表中找到PCB设计用到的需要在中间层去除无用焊盘的过孔 通孔
3.在属性栏→点层覆盖
4.类型设置为(NC Pad);层编号(All Internals);可用焊盘(No Pad)
5.关闭焊盘栈编辑器,确定
此时,所有中间层无用的孔焊盘都消失,最大可能增加有用的铜箔导通面积并减少违规DRC。
    效果和Allegro PADS AD等PCB一致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2024-01-0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Xpedition过孔中间层去除无用焊盘的设置方法
    1.打开设置→库→焊盘栈编辑器
2.在焊盘栈 ...

正在找解决方案,一下子就找到这个帖子了。高手!

网友A(2024-05-2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Xpedition过孔中间层去除无用焊盘的设置方法
1.打开设置→库→焊盘栈编辑器
    2.在焊盘栈 ...

    假如内层设置了NO PAD,但是个别需要在内层走线连接,这改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内层设置了NO PAD,但是个别需要在内层走线连接,这改怎么办???

    设置的是 NC pad,也就是说,如果需要连接,则该层不会无焊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是 NC pad,也就是说,如果需要连接,则该层不会无焊盘化。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