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i

楼主(2023-03-06):
power si一般仿真有效频段是多少?能保证抽取S参数准确性,更高频段用哪种软件抽取?

网友:
PDN系统的瞬态噪声从低频到高频均存在,PCB上能够优化的噪声频段一般在100Khz-20Mhz

网友:
    一般在20G以内都是有效的,更高频段可以用最新的Clarity或HFSS、CST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