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51单片机实现按下k2键,实现倒计时显示

楼主(2023-03-06):
想知道,就是51单片机实现按下k2键,实现数码管0417到0000倒计时显示(间隔1秒)$ v( E$ D7 R# r% d: U

网友:
数码管显示的电路图有现成的,做个定时器中断程序,采集到按钮按下后置标志位,间隔1秒计数器减1

网友:
数码管驱动电路有现成的很多,做个定时中断程序,然后采集到按钮按下后置标志,然后每间隔1秒计数减1就成了呀

网友:
先把显示调通,然后看看搜下,51的RTC定时功能

网友:
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吗?需要什么帮助,是硬件和程序都需要帮忙吗?具体可以讲清楚些哦,否则不知道怎么帮忙,但看着硬件和软件都算是简单的

网友:
先明白定时器的用法,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