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_BOUND_TOP的网格怎么看不到了

楼主(2023-03-06):
place_BOUND_TOP的网格怎么看不到了 ,在哪里设置啊? 静态图层也看不到了

网友:
    层没打开吧

网友:
    Globle Visiblity On再看看

网友:
    shapes transparency 开到最低了吧?

网友:
    在class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place bound top 打开

网友:
    把显示铺铜打开。
    Cadence Allegro 的shape 默认显示模式是通过 菜单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然后在弹出的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用户配置窗口中选择 “Display” 选项下的 “shape_fill”, 勾选对应的选项即可实现 禁止铺铜显示还是显示铺铜边框功能  no_shape_fill 去掉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