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滤波器设计与选型

楼主(2023-03-06):
无源滤波器,顾名思义,就是不需要额外提供电源。滤波器一般是由电容器、电感和电阻适当组合而成。

有源滤波器就需要用到运放等。

无源滤波电路的结构简单,易于设计,但它的通带放大倍数及其截止频率都随负载而变化,因而不适用于信号处理要求高的场合,一般我是用来接在DC-DC的电源后面消除纹波干扰,因为DC-DC电源虽然效率高,但是由于开关管的噪声会导致输出电压具有纹波,这种直流电压如果直接给运放等芯片供电的话明显是不合格的。

    在B站的一篇文章里写到LC输出滤波器可以抑制电源的高频纹波,可以与电源故有的输出电容构成π型滤波,受到大家的喜爱,但它对电源的动态性能有巨大影响,有可能引起自激振荡。这是由于LDO内部有着极为复杂的补偿电路,但它基本为阻性负载设计。

因此在这里不建议在LDO后面再添加LC滤波。
1、RC滤波器

RC滤波器实际上是电阻器和电容器形成的与频率相关的分压器。

当输入信号的频率低时,电容的阻抗相对于电阻的阻抗高, 因此,大部分输入电压在电容上(即负载两端)

当输入频率较高时,电容器的阻抗相对于电阻器的阻抗较低,这意味着电容上的电压降低,并且较少的电压传输到负载。

因此,低频通过并且高频被阻挡,这就是低通滤波器!

当然,这是一个定型的描述,在实际电路设计中我们需要一个准确的,能定量描述的方式帮助我们设计电路。

    截止频率

信号在经过滤波器以后不会引起显着衰减的频率范围称为通带,显著衰减的频率范围称为阻带。

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实际上是输入信号幅度降低3dB的频率(选择该值是因为幅度降低3dB对应于功率降低50%)

一般截止频率为 f c = 1 2 π R C f_c=\frac {1}{2\pi RC} fc=2πRC1。

更加具体的内容可以点击这里通过ADI的中文科普了解,比如理论计算、二阶RC等等。在此特别感谢ADI的资料~真的特别喜欢ADI这家公司
2、π型RC滤波器

RC滤波一般用在电流小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因为电阻要消耗一部分直流电压,R不能取得很大。

典型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路中的C1、C2是两只滤波电容,R1是滤波电阻,C1、R1和C2构成一阶π型RC滤波电路。

从IN输入端进入的电压首先经过C1的滤波,将大部分的交流成分滤除,再加到由R1和C2构成的滤波电路中,电容C2进一步对交流成分进行滤波,有少量的交流电流通过C2到达地平面。

此处加大C1、C2的容量可以获得更好的滤波效果。由RC滤波器我们可以知道如果C2容量不变,加大R1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滤波效果,但是R1会造成压降,所以不宜太大。
3、LC滤波器

下图是LC滤波器的电路图:

其中LC滤波器还有一个谐振频率,它和截止频率一样是 f c = 1 2 π L C f_c=\frac{1}{2\pi \sqrt{LC}} fc=2πLC

1。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MULTISIM仿真中发现他在截止频率的时候,其实不是-3dB,刚好在拐点这里。

根据查阅的相关资料说明:

    L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没有以0.707倍定义,而是直接使用了谐振频率点。

有待以后验证。
4、π型LC滤波器

分析思路基本上与π型RC滤波器差不多,在此不做赘述。
5、实际应用

在单车项目中我用了TI公司的TPS5430芯片,这个应该是我目前以来用过最顺手的芯片了,可以以较少的外围电路完成5V3A的输出,现在我需要对他进行一次后级滤波来减少纹波的干扰。图中红框部分是π型LC滤波器。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img-TVPLqc01-1628143419464)()]

根据datasheet可知,开关管的频率是固定的500KHz,所以会引入的纹波噪声频率也为500K左右。

通过示波器也可以看出频率大约在500KHz,幅度 V p − p = 20 m V V_{p-p}=20mV Vp−p=20mV。

这里示波器读出来的频率明显不准确,主要是纹波上叠加的高频噪声太多了,此时频率计算应该是 f = 1 2 d i v ∗ 1 u s = 500 K h z f=\frac{1}{2div*1us}=500Khz f=2div∗1us1=500Khz

我们再通过第三节介绍的LC滤波器中截止频率的公式,我在这里可以设计的π型LC滤波的参数为10uF,100nH,1uF。

可以看到纹波明显变小了(此处一格为2mV),此时峰峰值为 V p − p = 4 m V V_{p-p}=4mV Vp−p=4mV,

此时,我们再次减少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使用10uF,33uH,22uF的参数,可以看到

基本上只剩下高频毛刺信号了。

网友:
滤波器是一种二端口网络。它具有选择频率的特性,即可以让某些频率顺利通过,而对其它频率则加以阻拦,目前由于在雷达、微波、通讯等部门,多频率工作越来越普遍,对分隔频率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网友:
微波固体器件的应用对滤波器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像参数放大器、微波固体倍频器、微波固体混频器等一类器件都是多频率工作的,都需用相应的滤波器

网友:
电子设备日趋小型化。
原来为处理模拟信号所不可缺少的LC型滤波器,
在低频部分,将逐渐为有源滤波器和陶瓷滤波器所替代。
在高频部分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