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电机调速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23-03-06):
主要功能是STM32控制电机调速,按键控制电机运转时间与速度档位,数码管显示运转的档位与运转时间,开机设置运转时间与速度档位,再按键开始启动电机运转

网友:
第一次见LED这么接的

网友:
共阳用P管觉得更好点,还有PWM驱动电机的电路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2023-05-03):
    可以只貼圖嗎?下載都要扣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