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脉冲驱动电感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06):
方波脉冲驱动电感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信号测试过程中,尽量在屏蔽环境下进行,如果不便的话,至少要屏蔽传感器和前级。

网友:
测试过程中尽量使用差分探头,或至少要尽可能减短探头的接地线长度。这样能减少测试误差。

网友:
你的电路实际工作频率并不太高,可以通过布线减少振铃。为了噪声特性更好,应当考虑共模信
号的抑制问题,必要时插入共扼电抗器,同时注意整个工作环境中的开关电源噪声,以及避免电源
耦合。

网友:
如果传感器允许,可以使用电流放大模式,这有利于提高速度,降低噪声。模拟开关尽量放到前置放大器之后,尽管多了一路前放,但性能提高不少,而且降低调试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