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I芯片,官方例程中在初始化中都会设置一块内存区域,请问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3-06):
使用ADI芯片,官方例程中在初始化中都会设置一块内存区域,请问其作用是什么?

在这里请问这个Adau1979Memory[ADI_ADAU1979_MEMORY_SIZE]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不是个数组吗,存数据的吧

网友:
在初始化要使用某个接口或者外设时要用到的,比如在配置TWI时也用到了:
TwiConfig.TwiDevNum         = 0u;
        TwiConfig.TwiDevMemSize        = ADI_TWI_MEMORY_SIZE;
        TwiConfig.pTwiDevMem         = &TwiMemory;
        TwiConfig.eTwiAddr                 = ADI_ADAU1979_TWI_ADDR_11;

网友:
IC:三峰伟业电子有限公司 大量品牌 库存 欢迎采购小哥哥小姐姐们 来咨询下单~ =sanfeng88[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