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12V转5V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03-06):
请问谁有12V转5V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
    LM7905直接看手册一抄得了

网友:
这不就是有很多很多方案么  LDO,开关电源,电阻分压都行啊

网友:
    可以用SY8113实现,该芯片可以4~18V输入,输出5V/3A

网友:
    一般用2596做,数据手册带方案。

网友:
    需求电流大小也没说!那随便拿个电阻和稳压管得了!

网友:
    有没有5V升200V的方案,输出电流≤5mA都可以

网友:
    你是要 LDO  還是 BUCK 類型的?

网友:
    MPS1484这颗DC TO DC的芯片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找个DC to DC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19):
    聖邦微電子(SGMicro)SGM61220

    SGMicro SGM61220.pdf

网友(2023-05-24):
这个网上很多,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如果要求不高你可以用ldo线性稳压像7805这类的,要求高点的话用dc-dc

网友:
网上很多的,找个LDO datasheet里边就有推荐电路

网友(2023-07-18):
    需要吗,我给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