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3-03-06):
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入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

网友:
在硬件上,要用OC门(集电极开路与非门)来实现,由于不用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从而烧坏逻辑门,因此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双控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