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两种方式

楼主(2023-03-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 高端检测既然会使得放大器承受较高的共模电压,那 “都采取高侧检测” 这句话岂不是自相矛盾?
      看到的電池充電控制和電量計算,都是採低端檢測,這句話應該只是見仁見智。
    • 怎么理解负载脚底不稳?低端检测会影响到 GND 电平的稳定性吗?
你在電源負端串了一個小電阻偵測電流,V = I x R 的結果,腳底的電平不就會隨電流飄動了?

网友: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网友(2023-10-11):
    这种检测方法不好,静态的时候会一直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