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进行车载芯片的封装材料选型

楼主(2023-03-06):
请教一下大神们,如果是一个车载芯片需要进行封装,需要进行封装材料选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例如行车电脑、导航、娱乐应用这些芯片有什么选材的差异么?

网友:
车芯片的温度有要求 - 40——125摄氏度。陶瓷封装会更好一些。
娱乐的芯片要求可以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