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STC单片机矩阵点亮小灯

楼主(2023-03-07):
#include
***it led2=P0^7;
void delay(char i)
        while(i--);
void main()
P0=P0M0;
P1=P0M0;
P2=P0M0;
P3=P0M0;
P4=P0M0;
P5=P0M0;

P5=(P5&0x0c)|(temp>>2);
                   temp!=0x0f;
                   {
                   if(temp!=0x0f)
                   switch(temp)
                                case(0X0b):        u=1;break;
                                case(0X0e):        u=3;break;
                        //测试行
                        switch(temp)
                                case(0X70):        u=u;break;
                                case(0Xd0): u=u+8;break;
                        }
                        {
                                a++;
                }
        while(1)
        switch(u)
        case(0):led1=1;break;
        case(2):led1=1;break;
        case(4):led1=1;break;
        case(6):led1=1;break;
        case(8):led1=1;break;
        case(10):led1=1;break;
        case(12):led1=1;break;
        case(14):led1=1;break;
        }
}

网友:
while(1)都没大括号啊

网友:
先说这个程序能通过编译不报错吗

网友:
程序结构问题,会只运行最后一个while,具体效果看进入最后一个while时u的值是多少,然后就没变化了